[求助] Calibre 提取网表问题

楼主(2012-03-22):
本人新手,用Calibre做物理验证,但是有很多的错误,当查看了一下我的spice网表,我发现从用calibre提取layout的sp网表与原理图cdl网表不一致,比如输入输出Pad PLBI16N,在IO 库的cdl网表中有9个端口,但是在layout提取出来的除了多了电源和地以外,还少了一个端口;还有就是IBUF_S单元,也是这个问题,其端口数不一样,这也就是一直有不matched的pin,这是我的设置的问题?还是在Astro中导出gds文件的问题呢?该如何解决呢?还有就是如何写H(hierarchical)cell文件呢?请大家指点指点,非常感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這個問題我也常遇見

楼主(2012-05-06):
回复 网友A:

    如何解决呢?

网友:
hcell就是pr summary里面的cell master type,

楼主(2012-06-06):
回复 网友B:

    还是不明白,能说的具体点吗?谢谢

网友C:
回复 楼主:

网友(2012-08-03):
学习了  谢谢ls的资料

网友:
1、数字后端物理设计(physical verification)的LVS验证一般情况下,netlist需要追加定义一些Power、Ground等ports\pins在macro以及top上,如果lvs report出现不匹配,可以检查netlist中这些有没有追加定义
2、Hcell:可以dump出DEF,用脚本抽取COMPONENT~END  COMPONENT之间的cell名,可能需要删除一些Filler、PAd、CORNER等cell的定义;
另:HCELl写法:<layout name>  <source name>;可出现一对多和多对一的情况。

网友(2015-01-29):
回复 楼主:

   路过,mark,过几天可能会用到

网友:
回复 网友C:

网友(2016-05-25):
学习下不知资料是否可以解惑~

网友(2022-01-08):
引用 网友C:
回复 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