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請問cdb2oa.py這個檔案要如何使用阿

楼主(2012-03-22):
Input the CDS ROOT PATH:/home/eda/ic610
Input the path contain the cdb cds.lib:/CDB
Input the cds lib name to convert: CSMCLib
All cdslck files have been removed!
/home/eda/ic610/tools/dfII/bin/cdb2oa: line 1: cds_root: command not found
Unable to find the Cadence software in your $PATH.
Please fix this and try again.
Error!!!

我是照說明 先在/ 建立一個OA跟CDB資料夾
然後把cdb2oa.py放到OA資料夾
然後將我要轉換的CSMCLib放到CDB資料夾
然後執行cdb2oa.py
可是不能成功轉換 可以請前輩們指點一下嗎 感恩啊

网友:
好像要查一下$CDS_ROOT变量的设置,或者你的$PATH里面有没有指向Cadence的bin路径?回头再细看一下系统目录中的那个脚本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