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锁相环仿真

楼主(2012-03-22):
我用spectre和hspice仿锁相环时,仿真一次到达锁定,少则需要一个星期,多则十几天、几十天的时间。
请问大家在仿锁相环时都是采用什么方法?

网友:
那可能还是你的设计有问题,虽然晶体管级的锁相环仿真是需要很长时间,但不至于这么长。你前面应该做过行为级的仿真吧?

网友:
用veriloga写divider部分模型会快很多
,或是用ultrasim

网友:
应该不是行为级的吧.实际电路的话觉得可以用verilog或verilogA代替不太敏感的模块,只是看能不能锁定的话仿真精度可以略低一些~还有就是可以用快一点的仿真器去仿真,比如选择high-performance-simulation里面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用verilog或veriloga代替一些模块的话怎么确保代码描述的和实际晶体管级仿真的结果一样?

网友:
先得确定问题原因才能说办法。要优化时间也只能对症下药。如果是机器实在太慢,内存不足,电路规模很大,保存节点数目多,有后仿寄生,有这些问题那就升级电脑,或者换仿真器,或者行为和晶体管级混合仿真,等等。如果是电路本身问题,比如起振很慢,或者分频比太高,或者电路里有局部震荡,等等,这些你仔细看看各个节点和log,总能找到一些蛛丝马迹,这种就从电路下手,看看是不是需要先调整一下电路,或者用些仿真技巧。反正我以前仿pll前仿,大概3-5天以内吧。如果一个仿真需要几十天,我觉得这种仿不仿意义都不大。

网友:
回复 网友B:

   肯定会有所差别的吧,所以我说的是“非敏感模块”

网友:
Divider 还是用verilogA代替吧,加Ultrasim,应该2天差不多了

网友:
我是用的verilogA做系统仿真
如果你的VCO增益取太小 settle time肯定很长
试试Kvco改大些

网友:
单纯PLL前仿一般1-3tian比较合理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为什么我的时钟PLL仿真不用这么长时间,完全是管子级的,无任何模型,不到4个小时。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发过pll的帖子,你也回答过,呵呵~~

网友:
PLL环路锁定的仿真慢,根源在于两个时间常数的矛盾:一个是loop的带宽,一般说来是几KHz到几MHz,这就决定了要看清楚loop的行为,tran的时间长度不能小于几十毫秒至几十微秒;另外一个是VCO的振荡频率比较高,一般几百MHz到几个GHz,这就决定了tran的step会非常小,从ps甚至到fs。。。

VCO的频率与loop带宽的比值越大,这个矛盾就越突出,tran仿真需要的时间就越长。

对于vco几百MHz,loop带宽几MHz的小pll来说,完全可以用原理图,一两个小时可能就跑完了。
对于vco几个GHz,loop带宽几十KHz的FNFS来说,完全用原理图仿tran是不可能的,再强的服务器来跑也费劲,就算跑出来了波形也打不开,因为数据点太多了。如果要看loop行为,唯一的办法就是把vco拿掉,让tran的step变大。比如用veriloga把vco和loop divider封成一个model,这样等效于降低了vco的频率,去掉了第二个限制因素。

上面是根本解决之道。当然,尽量拿掉不太相关的模块也会有效,比如把bias都换成理想源,但是fvco/BW一旦大起来这招就没啥效果了。

网友:
先得确定问题原因才能说办法。要优化时间也只能对症下药。如果是机器实在太慢,内存不足,电路规模很大,保 ...
引用 网友D:

对一个电路的仿真时间我能忍受的极限是几个小时,超过这个时间只会是两种情况:1,某个地方错了;2,这个仿真有其它的替代方法。

网友:
回复 网友E:

    你的阈值好低啊。

网友:
回复 网友E:
的确,时间长是由于频率太高,需要设置的步长要小导致的。但如果去掉一些关键模块如VCO,用行为级模型代替,会不会影响仿真的准确性?

网友:
本来就很慢,
建议使用混合仿真环境;
如果实在要仿真晶体管级,建议使用更加高速的仿真器,如aps

网友:
精简一些,仿真1-3小时也可能的,我是说完全仿真,有启动时间+上电时间可能会到1天,有时候OSC起振要花点时间

网友:
PLL环路锁定的仿真慢,根源在于两个时间常数的矛盾:一个是loop的带宽,一般说来是几KHz到几MHz,这就决 ...
引用 网友E:

   VCO和divider应该是仿真整体电路最想验证的东西吧,这两个都用模型代替确实快很多,但是意义何在?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为啥非要同时验证这两个东西??????

网友:
loop用matlab验证
vco、divider用原理图验证
我一般都不会用原理图来跑loop,除非是非常小的pll,一两个小时能跑完的。

网友:
回复 网友E:

   哈哈 算是PLL里面难度大的模块吧,级联仿真VCO什么都是模型的话,和行为级仿真差别不大了吧.除非你的目的就是验证cp、pfd等模块.不关心vco的电路模型

网友:
从来都是用原理图直接跑全仿,用nanosim一般几个小时

楼主(2012-12-21):
最后验证发现,只需要把divider用行为描述代替,速度就可以提高很多,而且,环路的性能受divider影响很小。

网友:
可以簡單說一下PLL spec 嗎?
Fin=?
Fout=?
Loop BW=?

网友F(2023-02-24):
请问大家说的跑很久是指跑瞬态吗?

网友G:
引用 网友F:
请问大家说的跑很久是指跑瞬态吗?

是的,pll验证一般是tran

网友F:
引用 网友G:
是的,pll验证一般是tran

请问验证跑tran的时候会不会去看输入时钟和输出时钟波形的周期抖动?

网友G:
引用 网友F:
请问验证跑tran的时候会不会去看输入时钟和输出时钟波形的周期抖动?

1、我没有看过周期抖动,我测的是均方根抖动
2、因为抖动有好多种,我看的论文里面仿的周期有些是均方根抖动,所以我也是这样看,什么时候会需要仿周期抖动?指标要求会具体到某一种抖动吗?我看过的指标一般好像是说抖动的大小,并没有具体某一种抖动(也是我看的论文比较少)
3、如果要看的话,是不是按照周期抖动的定义来看呢?求告知

网友:
引用 网友G:
1、我没有看过周期抖动,我测的是均方根抖动
2、因为抖动有好多种,我看的论文里面仿的周期有些是均方根 ...

你好。
再问一下您,您说的PLL一般看的均方根抖动对应公式应该是输出相位谱的积分在归一化到标称频率吗?按照这个定义的话,我目前的理解Jrms对应是绝对抖动,有的地方也叫做时间间隔误差(TIE)或者edge-to-edge或者累积抖动的都有。
另外PLL为什么着重看Jrms这个指标呢?是不是因为PLL用于数据同步中,这个指标方便判断误码率?
周期抖动的话和输出相位谱之间的关系,abidi 文章“Phase_Noise_and_Jitter_in_CMOS_Ring_Oscillators”有一点推导,但是感觉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