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et_operating_conditions–min BEST –max WORST

楼主(2012-03-22):
使用 set_operating_conditions–min BEST –max WORST时需要指定最好和最坏环境的名字,请问SMIC库对应的工作环境名称分别是什么呢?可以在什么地方查到?

网友:
通过.lib文件可以看到,我用的SMIC库的操作条件是FSAT 和SLOW

网友:
打开你用的lib文件,搜索 operating_condition

楼主:
回复 网友A:

   直接打开是乱码,请问应该怎样打开呢

网友:
在工艺厂给你提供的LIB文件里面可以查到

网友:
lib文件时可以直接看的。db不行。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好,我搜出来如下

nom_process     : 1;
  nom_temperature : 0;
  nom_voltage     : 1.32;
  operating_conditions(fast_1v32c0) {
    process        : 1;
    temperature        : 0;
    voltage        : 1.32;
    tree_type        : balanced_tree
  }
  default_operating_conditions : fast_1v32c0;

那是不是说condition name就是fast_1v32c0呢?
好像别人的名字都没这么复杂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我的SMIC搜出来如下

nom_process : 1;
nom_temperature : 0;
nom_voltage : 1.32;
operating_conditions(fast_1v32c0) {
process        : 1;
temperature        : 0;
voltage        : 1.32;
tree_type        : balanced_tree
}
default_operating_conditions : fast_1v32c0;

那是不是说condition name就是fast_1v32c0呢?
好像别人的名字都没这么复杂呢

网友:
就是楼上所说额fast_1v32c0就是工作环境, 有的工艺厂提供的LIB文件前面的名字就是工作环境

网友:
回复 网友C:

    对,就是fast_1v32c0(最好情况),还应有一个最坏情况需查slow*.lib,方法一样,很可能是slow_1v32c0。

网友:
就一名字而已,找到那个参数就行,我们做这个的,名字这东西还真不好说,有时故意弄的千奇百怪的,版权问题

网友:
PT命令行输入:report_libraries.看有没有你想要的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