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高频电路相比于低频电路会出现哪些问题?

楼主(2012-03-22):
高频电路相比于低频电路会出现哪些问题? 我知道会有更大的噪声,还有其他问题吗?

网友:
电磁兼容性问题

网友:
高频时,寄生电容不可忽略。另对于模拟电路来说,他的增益会降低,对于数字电路来说setup time和hold time更难以保障。也只是了解点皮毛,没做过高频的电路

网友:
高频功耗也大

楼主:
好的,谢谢大家了~

网友:
我浅薄,没做过很高频,只说数字芯片在100MHz以上以及以下的区别:
1.高频在setup time上更苛刻(这个大家都知道),那么从设计的角度,要注意critical path。低频怎么乱写都搞得定
2.由于高频对应的是高性能(谁没事弄个高频的设计跑地性能),所以高频常常对应的系统集成度高一些(撇开一些专用传输类的场合),那么系统会复杂,架构做起来更费劲
3.一个系统的高频部分通常是核心,但不是全部的设计,其它部分通常跑在低频,那么两个时钟域的交互要小心。
4.高频高性能的同时,意味着更大的gate-count, 更高的功耗,同时大的设计因为着ir-drop更大
5.高频高性能意味着接口传输要求更高,接口功耗大时序紧张
6.从可测性的角度,频率上去了工艺也要求高,那么带来的si问题,受影响更加明显, 那么at-speed也变成了明确的需求,尽管at-speed不是由于高频直接导致的
7.高频电路总是跑在管子的临近极限速度,老化更快,同时管子的model不准确对功能影响更多,所以尽量留一些margin
8.从FPGA验证的角度,高频往往验证不到,要想清楚tapeout回来的行为和原型环境不一致的风险
9.高频难做一些,人员开销大,时序收敛费劲,开销大,周期长,老板要看工程师脸色

网友(2012-04-24):
    100M时需要考虑测试板的阻抗特性吗?

网友:
Based on the length of your traces.
shorter (<=wavelength/4) trace, you can ignore characteristic impadence match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