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

楼主(2012-03-22):
返回位宽为什是【2:0】 不是【3:0】

网友:
个人认为这个根据你的需要返回几位位宽,【2:0】只返回第三位就可以了,个人愚见,仅供参考

网友:
因为笔误,将[3:0]写成[2:0];但是语法ok,这种笔误不会报错,一旦发生,难以定位。

网友:
版主说得对,应该是写错了,后面case都是4位,应该会报warning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