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综合时.synopsys_dc.setup文件的问题

楼主(2012-03-23):
在综合时,有三个.synopsys_dc.setup文件,一个是在安装目录下,一个是在home下,一个在当前工作目录下,在综合时还有脚本文件,如果是在home下已经定义了link_library和target_library以及symbol_library,那么在工作目录的.synopsys_dc.setup文件和脚本文件再指定这些库是不是就没有意义了??

还有就是.synopsys_dc.setup文件是不是对只环境进行设置(例如库呀,搜索路径啊什么的),不会对综合行为产生影响??

网友:
当初为了方便,DC给了这么一套设定,现在很多公司都不建议这么做,就是去掉home和work directory下的.synopsys_dc.setup,以防错误的设定。

.synopsys_dc.setup里面可以是DC的所有命令,依照其中的内容,有时会对综合行为产生影响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能不能加一下你的qq呀,我现在初学DC,有好多问题想请教您!

网友:
以work目录下的synopsys setup为最终使用的。

网友(2014-03-25):
尽量在自己work目录下建一个setup文件,方便修改和使用

网友(2018-01-29):
回复 楼主:

学习了,谢谢指导

网友(2018-08-18):
很好的问题,也谢谢各位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