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内存的

楼主(2012-03-23):
什么是弱次序内存、强次序内存,访问时有啥区别啊?

网友:
强序就是访存操作严格遵照指令顺序,典型的标量处理器都是强序的。

当进入超标量过程中,为了提高性能,可以对访存进行优化,比如乱序操作,投机操作,预取操作等等,这样就会使得访存操作与指令顺序不严格对应,称之为弱序。

弱序会导致数据的不一致,所以在超标量处理器和多核处理器中引入内存屏障指令解决这种不一致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回复。
    貌似不是很清楚,正在看OR1200代码,它可以把内存某些页配置成强次序内存或者弱次序内存,但体现出来的访存操作有啥区别还没看明白,继续看。。。

网友(2013-02-25):
O,真没想到内存也有这种区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