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如何控制FPGA布局布线?

楼主(2012-03-23):
请问在XIlinx中如何能控制综合过程之后的布局布线的过程?比如我写了一个模块在A这个区域,而这个模块要调用一个RAM,实际中RAM会有很多,为了提高设计的性能,我怎么才能尽可能选择离我这个模块近的RAM呢?也就是在综合的时候能不能加一些约束什么的??谢谢!

网友:
可以的。你在planahead下面提供面积约束,或者在ucf下面选择RAM 的X0Y0这类位置约束了。位置远近最好根据你的逻辑自己判断了。

网友:
最好的方法就是在planahead 通过pblock来实现!

网友:
小的模块我手动 布局玩过  规模的大的模块 我没玩过

网友:
无需考虑

网友:
新手,来学习了

网友(2012-08-30):
哇塞,原来布局布线也可以控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