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dram controller sys_clk与sdr_clk是不是一样?

楼主(2012-03-23):
sdram controller sys_clk与sdr_clk是不是一样?就是controller的时钟与sdram的时钟是否相同,还是sdram的时钟由controller时钟分频而来?或者都能行?

网友:
sys_clk是整个设计的系统输入钟,sdr_clk一般都是sys_clk经过DDR PHY中的PLL分频后的钟,后者频率较高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样啊
那就是说分频后的时钟就是sdr_clk,设计controller的时候要用分频后的时钟触发吧?

网友:
不是,现在一般DDR控制器都用较低的频率时钟触发(控制器设计的时序达不到那么高),比如控制器与DDR时钟频率比为1:2或1:4等

网友:
应该不一样,sys_clk是系统时钟,sdr_clk是sdram的时钟,sdram的时钟有一定的相移,这个相移可以通过PLL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