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ADS2009的求助

楼主(2012-03-23):
在运行板子仿真的时候,提示说是找不到citi file,然后就停止了,在别人机器上可以,在我的机器上就不行,请问高手们如何解决啊?

楼主:
刚才忘记说了,重装了好几次软件和系统,都不能解决这个问题……郁闷中

楼主:
有人说是内存的问题,可是我的模型并不复杂啊,并不需要太多的内存的,郁闷的是,在别人的机器上就能运行,配置是一样的……

楼主:
没有人知道吗?求高手帮助啊

楼主:
网上有种说法是换台机器就行,不知道有人没有高人试过

楼主:
在线等高人

楼主:
DENG GAOREN CHUXIAN BANGMANG

楼主:
YI HOU XIA ZAI JIU BU YONG ZHE ME MA FAN LE, KE YI CHEN ZHE JI FEN DUO DE SHI HOU YI CI JIU BA SUO YOU DE LIAN JIE DOU DIAN KAI,XI TONG MO REN DE ZHI YAO NI DE JI FEN BU WEI FU JIU KE YI JI XU DIAN ,ZHE KE YI SUAN ZUO YI GE LUN TAN DE BUG BA .

网友:
打开任务管理器,找到hpeesofsim.exe,点击右键,找到关系设置,任意勾掉一个CUP。。应该就行了

网友(2018-09-04):
非常感谢大大分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