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momentum port的疑问

楼主(2012-03-23):
Use Momentum in Cadence Virtuoso.pdf (630.11 KB , 下载次数: 116 ) Momentum_ports_and_grounds_June2008_rev1_1.pdf (3.9 MB , 下载次数: 161 ) momentum 的singleport是不是对应HFSS的 waveport 而internal port相当于HFSS的 lumped port
在momentum仿真中,是不是port可以直接加在走线上 而不用考虑地在哪里,(momentum是不是考虑infinite ground),而infinite ground又是怎么样的一个概念啊
有没有牛人帮我看下呢 谢谢了

同时上传两个momentum的说明文件,希望给有需要的人

网友(2013-11-08):
非常感谢提供!

网友:
momentum 的singleport是不是对应HFSS的 waveport 而internal port相当于HFSS的 lumped port
这个我个人是这样理解的。

在momentum仿真中,是不是port可以直接加在走线上 而不用考虑地在哪里,(momentum是不是考虑infinite ground),而infinite ground又是怎么样的一个概念啊

port可以加在自己想加的地方,但是一般加在边缘,Ground的话,看你选择什么port类型了。
momentum默认就是infinite ground,也就是理想大地,
如果你需要指定地的大小,可以用ground reference port方式,当然你需要额外画一层大小定义的金属地。

网友(2014-09-01):
下来看看,最近也在研究这方面

网友(2015-09-23):
回复 楼主:

感谢感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感激不尽,就是想了解这个flow

网友(2016-04-24):
看看有没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