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Cannot find the specified driving cell in memory

楼主(2012-03-23):
我在指定driving_cell时是这样写的,
set ain_ports [remove_from_collection [all_inputs]  [get_ports Clk] ]
set_driving_cell -lib_cell BUFHD1X -library typical -pin Z [remove_from_collection $ain_ports [get_ports Neg_Flag]]

在综合的时候出现这样的错误无法继续,请问应该怎样写??
谢谢给位的指导

网友(2012-07-26):
为什么没人解答呢,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了。顶一下!!!!!!!!!!!!!!!!!!!!!!!!!!!!!!!!!

网友(2014-06-16):
很多人都是不愿意别人学会,很多人这样.我也碰到了今天

网友:
是不是你没有读入db文件 link -force一下? list_lib 和report_lib check 你的cell指定的对不对

网友A(2015-06-12):
回复 楼主:

   我告诉你,你的set_driving_cell -library smic13_ss_1p08v_125c  -lib_cell $DRIVE_CELL -pin $DRIVE_PIN -no_design_rule [remove_from_collection [all_inputs] $remove_list]  125c后面那个.lib删掉就可以了

网友:
你看看是不是link_library前面的 * 没加。应该是.db没有正确读入

网友:
lib cell不对, 不是库里面的

语法问题自己debug下, 后面你还会遇到很多很多类似问题的

网友(2018-11-23):
回复 网友A:

   果然是的,谢谢。

网友(2022-01-11):
引用 网友A:
回复 楼主:

正解!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