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谁能详细讲讲RDL是做什么用的?

楼主(2012-03-23):
如题,有没有谁用过带RDL的工艺的,给大家介绍介绍。

网友:
RDL 是top metal上面的一层 AL
通常来说,现在是铜工艺,在pad区域,为了bonding,在顶层铜的上面还有一层AL,也叫做铝垫,铝比较软,如果只有铜就无法做bonding
既然工艺中有这层 RDL,那么有些设计中就可以用它来做走线,只需要多一层DRL与top metal的via mask即可

网友:
二楼回答的很具体。
补充下RDL一般使用在flipchip 封装形式下来走io,当然power或信号也可以借用来减小寄生电阻

网友:
說得好  感謝您

网友:
回复 网友A:

   “RDL 是top metal上面的一层 AL
通常来说,现在是铜工艺,在pad区域,为了bonding,在顶层铜的上面还有一层AL,也叫做铝垫,铝比较软,铜就无法做bonding”

求教,不是说为了bonding才在铜上加一层铝垫,但是又说铝较软所以做不了bonding?

网友:
回复  fuyibin

   “RDL 是top metal上面的一层 AL
通常来说,现在是铜工艺,在pad区域,为了bondin ...
引用 网友B:

sorry, 我表达不清, 我说Cu比较硬,AL比较软,只有加了AL才可以bonding. 如果只有铜就无法bonding.

网友:
回复 网友A:

      哦这样 学习了!那请问 这样说来如今的工艺都是带RDL的吗?如果不是 ,别的bonding怎么没有这个问题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0.18um以上工艺的都是AL 连线,所以也不存在RDL层这个issue,因为本身就是AL
现在先进的工艺都是Cu互联线,所以才会有RDL这个东西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多谢~~明白了

楼主:
谢谢楼上的回答!

网友C:
RDL一般是AL很厚,例如TSMC40LP中RDL 至少14400um,它的方阻很小,大概21mOHm每方。你可以用它走电源、地线,以及信号线。对于Flipchip而言,RDL是连接bumps到IOpads最主要的途径。

要充分利用RDL走电源、地,尽量绕道所有能到的地方,对于改善芯片的静态、动态IR很有帮助

网友A:
回复 网友C:

14400um?这个果然很厚啊,其实是A,1.44um。一般RDL阻值和top metal差不多。

网友(2013-01-02):
回复 网友A:

   为什么铜工艺比之前的铝工艺先进啊?还有为什么cu太硬所以没办法bonding?谢谢解答下啊!!

网友(2013-05-04):
回复 网友A:

   想再次请教一下 这次做到RDL的工艺了。1pmt8,其中2tm,但是发现bonding pad上没有这层RDL啊 bonding pad的层次就M1-M6而已 是要   自己加吗?实在没想明白

网友A:
标题

回复 网友B:

pad 的AL 叫AP ,连线的AL叫RDL ,但这两个是同一层
你是1p8m 工艺,到底是什么metal scheme ,首先要拿对PDK ,然后找到对应library ,不懂就找个cell 分析一下每一层layer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连线的AL是RDL,是指的core连到pad的线吗?

   PAD上有PA层 是指的和RDL是同一层的这个不?我这里没找到AP层哎

   metal scheme是什么意思?我不太明白 求指教

网友:
标题

回复 网友B:

你用的是什么process ? 仔细读过design rule么?
你用的metal option 是什么?就是几p 几m几x 几y 几z
RDL 是和top metal 连接的AL,是AL连线

网友:
这个帖子 要留名学习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用的是什么process ?    65LL 1p8m_2tm
   tf里我看到有写RDL是metal 9

   仔细读过design rule么?
   那个。。现实就是没rule..然后我以前也没做过RDL的 一头雾水。。

  你用的metal option 是什么?就是几p 几m几x 几y 几z
  请问xyz是神马??

网友:
回复 网友B:

   没有rule怎么搞版图啊。。这不是坑人么。。。

网友:
65LL 1p8m_2tm 应该是smic的吧
这个process又不是什么很新process,
你们没有官方的PDK和document?
design rule总得有吧,要不你怎么画layout?
顶层metal通常会有不同厚度可以选择的,
比如tsmc的x是一倍厚,y是2倍厚,z是4倍厚,还有R和U那就更厚了
手头没有smic65LL的PDK,查了一下smic40LL,top metal确实没有什么厚度的选择,只有TM1,TM2
RDL层叫ALPA

网友:
回复 网友D:

   被坑惯了。。P民无力反抗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深表同情

网友:
回复 网友A:

嗯 smic的 有标准库,但是没有design rule、、领导说RDL要额外制版。。我们就不用了。。这个会有啥问题么 pad bonding啥的?
我看了一下IO库的bonding pad 也没找到RDL这个层次啊 如果用的话是不是自己额外画?

网友:
回复 网友B:

design rule 都没有,那做什么layout
做了也是白做

网友:
回复 网友A:

   拿人钱 没办法

网友(2013-06-27):
回复 网友A:

    学习了,谢谢

网友:
AL_RDL = AP
TOP Metal 和 AP 連接是靠 RV

网友:
增长知识了~~

网友(2013-09-16):
真的是受教了,感谢大神们

网友E(2014-02-08):
回复 网友F:

    smic
有标准库,但是没有design rule、、领导说RDL要额外制版。

=> 應該說某些代工
我用過 5" bipolar 就是沒有 command file , 但是有簡單 RULE
得自己寫 command file ..但是就是 WAFER 很便宜 .

但那是老 process .

smic 如果沒有

design rule .一般有幾個可能
1. new process  剛弄好還沒時間寫
2. 抄來的有些 Fab 會挖人來但是  PROCESS 很多機台很多parameter , 一開始就沒有辦法  因為可能挖來是FAB 內但是不是寫 rule file
3. 沒有寫 rule 人
有些FAB  靠便宜WAFER 價格 和品ˊ質不ok ,有些公司上層只貪便 宜

但是確不知道 說真一個新設計 本身都不知道 是否有問題下
當然得先確定 PROCESS 是OK , 但是 便宜FAB 可能連本身製程都還不穩定, 還有的FAB  會改 WAT   ..

领导说RDL要额外制版。
=> 有些PROCESS 如ZENER 是多MASK
ESD 也多個 esd implement .. 要省錢就不希望你使用
但是 說真的
得額外花多少電路設計去做出 zener ??  一般 內部通常電源會有 logic , analog
要求不高給 logic ..可以直接ZENER 有5v 就好拉  ..和 analog ref 5v 分開.
  不使用 zener 得拿 bandgap + Op 產生 ref ..等於內部做兩組 LDO .
上面就是不懂還以為省掉一層 zener mask 就是聰明 ?

网友:
是不是可以这么说,只有flipchip封装时,才需要用到RDL这块mask?

网友:
是不是RDL这层只有在pad那边,还有走线走不出来的时候用的?RDL是AL,硬度不好,而且容易变形,一般很少用吧,不懂啊,请教一下,thanks

网友(2014-05-27):
不错的帖子,长知识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SMIC40LL的top metal的选择有TM2和MTT2,TM2是厚金属,MTT2是超厚金属。不同的PDK会有不同的选择。

网友(2015-04-06):
谢谢诸位解答,让我明白了RDL的概念!

网友(2017-02-22):
好东西 刚好来学习了

网友(2017-04-26):
回复 网友C:

   请问什么是“Flip Chip”啊?

网友(2017-06-26):
回复 网友G:

   chip扣在基板上的,表面植球 超声/回流和基板连起来‘’

网友:
诸位的讨论很透彻,谢谢分享!

网友(2019-03-08):
回复 网友A:

   怎么学习工艺啊?那些层是用来干嘛的?

网友:
谢谢了, 把以前模糊的概念弄清楚了

网友:
刚刚接触到一个新的PDK,里面也提到了RDL这一层次,学习了

网友(2019-11-05):
引用 网友A:
回复 网友C:

14400um?这个果然很厚啊,其实是A,1.44um。一般RDL阻值和top metal差不多。 ...

RDL会比top metal厚不少的。

网友:
刚接触SMIC的工艺,学习了,谢谢各位

网友(2020-04-15):
学习了  感谢各位大牛的解答

网友:
学习使我快乐

网友:
redistribution layer,字面意思理解

网友(2020-05-19):
学习了,感谢大神们

网友H:
RDL一般在WLCSP封装会用到,在WLCSP封装中一般都会重新去布局PAD的位置,然后长金球,这个重新布局PAD位置的过程就是所谓的RDL,类似于芯片中的MASK,也分多层,目前RDL单层的价格几W左右吧。

网友(2020-08-27):
学习了,感谢大神们。

网友(2021-01-08):
引用 网友C:
RDL一般是AL很厚,例如TSMC40LP中RDL 至少14400um,它的方阻很小,大概21mOHm每方。你可以用它走电源、地线 ...

是不是只有flip chip的封装才需要RDL层,我们有RDL层但是也没用到啊

网友(2021-02-26):
引用 网友E:
回复 网友F:

为啥有的字  我不认识

网友I:
引用 网友A:
回复 网友B:

pad 的AL 叫AP ,连线的AL叫RDL ,但这两个是同一层

PA  和  RDL  是同一层?那为啥display  不是同一层颜色  求指教

网友:
RDL=redistributed layer 再布线层

网友J(2021-04-27):
http://bbs.eetop.cn/thread-843028-3-1.html
这篇帖子有详细讲解

网友(2021-06-18):
引用 网友I:
PA  和  RDL  是同一层?那为啥display  不是同一层颜色  求指教

准确来说 mask 是同一层;gds层号还是不一样的。
换句话说物理上是一层,但是设计的时候方便区分不是同一层。

网友:
引用 网友I:
PA  和  RDL  是同一层?那为啥display  不是同一层颜色  求指教

另外是AP,PA的smic工艺里面的pass1吧。。

网友(2021-08-26):
引用 网友H:
RDL一般在WLCSP封装会用到,在WLCSP封装中一般都会重新去布局PAD的位置,然后长金球,这个重新布局PAD位置 ...

学习了

网友(2021-09-26):
学习了。感谢大神

网友(2022-05-11):
引用 网友J:
http://bbs.eetop.cn/thread-843028-3-1.html
这篇帖子有详细讲解

Many thanks !

网友(2023-10-25):
引用 网友H:
RDL一般在WLCSP封装会用到,在WLCSP封装中一般都会重新去布局PAD的位置,然后长金球,这个重新布局PAD位置 ...

您好,可以请教一下怎么抽取rdl的寄生参数吗

网友(2024-01-17):
引用 网友C:
RDL一般是AL很厚,例如TSMC40LP中RDL 至少14400um,它的方阻很小,大概21mOHm每方。你可以用它走电源、地线 ...

请教下 tsmc 40n的工艺  top层金属和rdl 哪个方块电阻小一点   我这边top是M7 比rdl 的方块电阻还小一点 不知道是不是自己搞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