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kill脚本,用来改栅宽的,谁能教教我

楼主(2012-03-23):
RT,求助,需要改IClayout中的GT宽度,全部改小,不影响DRCrule。谁能教教我?

楼主:
横向拉伸

网友:
找到gate所在poly ,最好是四个角的矩形,判断拉伸方向是短边,按照新的坐标重新生成一个新的gate layer 就好了。
原来的层次就换到别的没有用的层次上去。

网友(2012-04-25):
calibredrv ms可以帮助你,看看脚本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谢谢提示

楼主:
回复 网友B:

    有些操作看不明白,不过谢谢啦

网友:
想知道skill怎么写PDK

网友(2012-06-27):
有些操作看不明白,不过谢谢啦

网友(2012-08-06):
恩,创意不错,有专门的skill关于ic方面的么?

网友(2012-09-13):
skill 或 calibre 都可以实现

网友(2018-09-06):
Many thanks for your sharing

网友:
頂一下!感謝無私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