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请教浮空状态在时序图上怎么表示

楼主(2012-03-23):
“1”在时序图用高电平表示;
“0”在时序图用低电平表示;
“根据其他信号不通”在时序图上用高低电平一起表示(其中边沿线后推);
“浮空状态”在时序图中怎么表示?

网友:
时序图没啥规定
verdi 的波形会用一个暗橘红的颜色表示 high Z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是在稿件上打印成黑白的就看不出颜色了。应该是有表示方式的。

网友:
可以在verdi里边把high z 状态设成别的,自定义一个标记,alias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看来只能这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