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uvm+questasim

楼主(2012-03-23):
昨天在用questasim10.0a编译dpi库的时候,报了下面的错误:
# In file included from D:/questa_sim_10.0a/verilog_src/uvm-1.0/src/dpi/uvm_dpi.cc:29:
# D:/questa_sim_10.0a/verilog_src/uvm-1.0/src/dpi/uvm_regex.cc:29:22: error: vpi_user.h: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 In file included from D:/questa_sim_10.0a/verilog_src/uvm-1.0/src/dpi/uvm_dpi.cc:30:
# D:/questa_sim_10.0a/verilog_src/uvm-1.0/src/dpi/uvm_hdl.c:23:22: error: veriuser.h: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 D:/questa_sim_10.0a/verilog_src/uvm-1.0/src/dpi/uvm_hdl.c:24:19: error: svdpi.h: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 In file included from D:/questa_sim_10.0a/verilog_src/uvm-1.0/src/dpi/uvm_dpi.cc:29:
# D:/questa_sim_10.0a/verilog_src/uvm-1.0/src/dpi/uvm_regex.cc: In member function 'int uvm_re_cache::re_match(const char*, const char*)':
# D:/questa_sim_10.0a/verilog_src/uvm-1.0/src/dpi/uvm_regex.cc:124: error: 'PLI_BYTE8' was not declared in this scope
# D:/questa_sim_10.0a/verilog_src/uvm-1.0/src/dpi/uvm_regex.cc:124: error: expected primary-expression before ')' token
# D:/questa_sim_10.0a/verilog_src/uvm-1.0/src/dpi/uvm_regex.cc:124: error: 'vpi_printf' was not declared in this scope
# In file included from D:/questa_sim_10.0a/verilog_src/uvm-1.0/src/dpi/uvm_dpi.cc:30:
# D:/questa_sim_10.0a/verilog_src/uvm-1.0/src/dpi/uvm_hdl.c: In function 'int uvm_hdl_max_width()':
# D:/questa_sim_10.0a/verilog_src/uvm-1.0/src/dpi/uvm_hdl.c:49: error: 'vpiHandle' was not declared in this scope
# D:/questa_sim_10.0a/verilog_src/uvm-1.0/src/dpi/uvm_hdl.c:49: error: expected `;' before 'ms'
# D:/questa_sim_10.0a/verilog_src/uvm-1.0/src/dpi/uvm_hdl.c:50: error: 's_vpi_value' was not declared in this scope
# D:/questa_sim_10.0a/verilog_src/uvm-1.0/src/dpi/uvm_hdl.c:50: error: expected `;' before 'value_s'
# D:/questa_sim_10.0a/verilog_src/uvm-1.0/src/dpi/uvm_dpi.cc:34: error: expected `}' at end of input
# D:/questa_sim_10.0a/verilog_src/uvm-1.0/src/dpi/uvm_dpi.cc: At global scope:
# D:/questa_sim_10.0a/verilog_src/uvm-1.0/src/dpi/uvm_dpi.cc:34: error: expected `}' at end of input

我使用的命令是D:/questa_sim_10.0a/gcc-4.2.1-mingw32vc9/bin/g++.exe \
        -g \
        -DQUESTA \
        -W \
        -shared \
        -Bsymbolic \
        -ID:/questa_sim_10.0a/gcc-4.2.1-mingw32vc9/include \
        D:/questa_sim_10.0a/verilog_src/uvm-1.0/src/dpi/uvm_dpi.cc \
        -o D:/questa_sim_10.0a/verilog_src/uvm-1.0/lib/uvm_dpi.dll \
  D:/questa_sim_10.0a/win32/mtipli.dll -lregex
因为我没有uvm_dpi.dll文件,所以就用上面的命令先生成,不知道怎么会报出这种错误,我用的库是从官网上下啊,怎么会没有需要的文件?
求大神指点!

网友:
楼主,你有questasim-gcc-4.2.1-mingw32vc9.zip?可否共享一下。
谢先!
tmsg2004@hotmail.com

网友(2012-04-22):
回复 网友A:

   你下modelsim 的官方FTP里可以找到

网友(2013-11-07):
D:/questa_sim_10.0a/gcc-4.2.1-mingw32vc9/include
应该是你的"include"文件夹位置没有对.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好 请问楼主最后怎么解决的啊?

网友:
靠回帖赚积分真累啊

网友:
靠灌水赚积分好累啊

网友(2014-04-20):
我也遇到类似的情况,不知道怎么解决

网友(2014-10-24):
try -ID:/questa_sim_10.0a/verilog_src/uvm-1.0/src/dpi

网友(2016-06-14):
问题楼主解决了吗?我也遇到相同的问题了

网友(2016-10-11):
真是头都大了

网友(2017-11-20):
回复 网友B:

   厉害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uvm还在学习中,帮不上忙啊

网友:
没遇到过呢

网友(2018-01-22):
请问问题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