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UVM编译+questasim

楼主(2012-03-23):
我在questasim下编译uvm库通过了,但是在编译dpi库的时候一直出问题,各位大神有什么比较好的编译dpi库的方法吗?
编译dpi是不是就是为了生成uvm_dpi.dll文件?我看了一下我的lib里面有uvm_dpi,dll文件,然后我再vsim -sv_lib 里面把路径指向了这个文件,但是工具提示找不到这个文件。求大神帮忙解释

网友:
vsim -sv_lib $(PATH)/uvm_dpi
其中$(PATH)是uvm_dpi.dll文件所在目录,在questasim10目录下有
即可,我试过是可以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啊。。前段时间用10.0a还是没有的,后来下了10.1,那里面就自带了dpi.dll,现在跑仿真已经没问题了。。。
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学UVM的?

网友(2012-06-20):
回复 网友B:

    请问 您怎么得到10.1的啊,在哪里下到的??

网友(2012-11-12):
同学习啊,楼上的发表点经验

网友(2013-03-19):
回复 网友B:

    大神你好,我有10.1c,但不知道怎么运行uvm。。。求指导下。。可以的话请加我qq: 2893790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