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无法配置LMX2316

楼主(2012-03-24):
刚买到两块RF2945的开发板,433MHz的。上面的PLL芯片用的是LMX2316。想先看一下2316是否工作了。于是我用信号发生器产生1MHz的正弦波,送入lmx2316的OSCin脚。安装了codeloader4,使用电脑并口配置。产生4MHz的频率。

      在codeloader里,选默认的LPT1口,选好器件,然后设定输入值和输出值。然后选择Load Device。但是芯片的fin脚并没有波形。FLo和CPo也没有波形,三个管脚都是低电平。
       测量Data脚:在Load Device时有5V脉冲出现。 后来我设置F[3]、F[4]、F[5],将Fo/LD设置为Active High,测得的Fo/LD还是低电平。
      将lmx2316的电源电压在3.6V和4.9V都试过,都无法配置。

希望哪位大侠能指点一下,多谢了!

楼主:
发现了一些错误:1、并口下载线缆是按照user guide做的,但是Codeloader里默认的点位跟user guide里的不一样,导致出现错误。重新定义了Codeloader里的点位,然后测量时序图,正确。并且将Fo/LD配置为Active High后,Fo/LD输出为高,正确。
2、LMX2316的的fin为0.1~2.1GHz,最大fosc为5~40MHz。将信号发生器频率设为16MHz,由于示波器带宽仅为200MHz,所以输出频率设为一个较小的值,取120MHz。
但是此时还有错误:
一是此时fin、FLo和CPo仍没有波形。
二是退出Codeloader后,Fo/LD的状态不能保持为高。感觉好像配置没有保存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