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RAM的复位问题咨询!

楼主(2012-03-24):
在xilinx FPGA v5中的RAMIP核的复位一般是对输出端口的复位,对内部的值是没有影响的!现在要用RAM做一个计数器阵列(每一个RAM单元作为一个计数器使用),请问如何使其复位,除了初始时,话费若干个时钟周期去专门写0到每一个单元,这个是比较耗费时间的,有没有知道其它的办法,或者有没有人知道带“复位内部单元"而不是仅仅"对输出端口进行复位"的RAM?谢谢!

网友:
请问楼主在FPGA上的RAM  没有写入,直接读出时是什么值? 0 还是X(0或1).
有时仿真和实际是不一样的。我们以前做的ASIC RAM的存储体是没有清零的。正常使用应该也是先写再读。
FGPA是不是可以做到一上电,RAM存储体内都是0了? 我也不确定,呵呵

网友:
回复 楼主:
请问楼主在FPGA上的RAM  没有写入,直接读出时是什么值? 0 还是X(0或1).
有时仿真和实际是不一样的。我们以前接触过的片上 RAM的存储体是没有清零的。正常使用应该也是先写再读。
FGPA是不是可以做到一上电,RAM存储体内都是0了? 我也不确定,呵呵

楼主:
回复 楼主:

   FPGA中的RAM在仿真是是显示初始值为0,但是真正在FPGA板子上还没有试过!对了,既然你说到ASIC上的RAM模块,请问ASIC上RAM是直接调用工艺库中的RAM模块还是通过什么“memory compiler”产生的呢?如果可以麻烦你给我简单的描述一下,谢谢!

网友:
复位不会影响RAM内部的数据。如果需要清除RAM内部的数据,需要设计一个逻辑写数据0到RAM。

网友:
ASIC里面的RAM是用Memory Compiler生成所需的ram版图。
FPGA里面的ram只是按照RAM IP的配置,从内部的RAM 块中,给你做一个正确的连接拼接,对外表现是你所需要的RAM。
没用过FPGA,估计可以做到内部存储体上电后初值为0. 你可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