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初学者,verilog中的问题

楼主(2012-03-24):
请告诉我下面这段代码描述的是什么意思(此段代码出自于交织器)
Ram  #(8,1) Mem( .Clk(Clk),
       .EnWr(enWr),
  .AddrWr(wrAddr),
  .Din(Din),
  .AddrRd(rdAddr),
  .Dout(Dout) );

网友:
回复 1# qingjiao 调用(例化)ram,同时设置ram的参数为(8,1),例化名为 Mem。
进行了相应信号的连接/
ram参数的含义,可以打开ram 模块的定义文件。一般应该是数据宽度和地址宽度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