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erilog中的小问题

楼主(2012-03-24):
1、parameter ADDRSIZE = 4;  parameter DATASIZE = 1;
     其中ADDRSIZE、DATASIZE到底代表什么呀?我认为分别是地址范围、字宽

2、`ifdef VENDORRAM
// instantiation of a vendor's dual-port RAM
  VENDOR_RAM MEM (.Dout(Dout), .Din(Din),
  .AddrWr(AddrWr), .AddrRd(AddrRd),
  .EnWr(EnWr), .Clk(Clk));
       这段Ram代码什么意思呀?

网友:
代表的含义必须根据代码如何使用这些Parameter来决定,不能只是从字面来确定。

网友:
实例化RAM。
建议你先找一本Verilog的基本语法书参考一下。

网友:
建议楼主多看看VERILOG基础

网友:
代表什么看自己定义,你要让他表示什么就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