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hspice中开关电源的模型怎么建?

楼主(2012-03-24):
图中变压器如何建hspice(或hsim)模型?谢谢了!

网友:
用电感搭建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A:

看看这个吧   应该能帮到你   在spectre中变压器的模型就是用电感搭建的

网友:
Hspice中有变压器模型的

网友:
可能到IC的网站上去找模型的。

网友(2013-08-31):
xiexie a ,wo qu kankan a

网友(2015-07-12):
谢谢楼主的提问,不知道解决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