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reescale spi协议的一些疑问

楼主(2012-03-25):
现在在看freescale的spi协议,有些地方不知道该如何处理,不知道那位大神可以指导下,首先就是中断,是否一定要有mcu来响应?还有就是想要实现简单的数据传输怎么用verilog来编译呢?最好是不要用到mcu

网友:
你要看你的SPI用在什么系统中, 中段不一定非得用MCU来完成,SPI就是一个简单的并串转换的过程, 比较简单, 网上也有很多的实例, 可以去下载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