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dr2仿真模型问题

楼主(2012-03-25):
向各位请教一下。
现在我采用美光下载的DDR2模型,进行modelsim仿真。外接DDR2是美光的NT5TU32M16DG。
ddr2控制器是采用Quartusii11.0生成的,选择了enable half rate bridge。
编译什么的都没问题,就是在仿真过程中报了很多时序不对的错误,然后说是预充电失败,然后就中断仿真了。这是怎么回事呢?
在仿真模型中,各种速率我都选择过了,都不行噢。请教各位啦~
最终报错:
# top_testbench.U_top.b2v_ddr2.cmd_task: at time 3907905.0 ps ERROR: Precharge All Failure.  Auto Precharge is scheduled.
报错:
top_testbench.U_top.b2v_ddr2.main: at time 1695025.0 ps ERROR:   tIS violation on ADDR  2 by 185.0 ps
# top_testbench.U_top.b2v_ddr2.main: at time 1695025.0 ps ERROR:   tIS violation on ADDR  4 by 185.0 ps
# top_testbench.U_top.b2v_ddr2.main: at time 1695025.0 ps ERROR:   tIS violation on ADDR  5 by 185.0 ps
# top_testbench.U_top.b2v_ddr2.chk_err: at time 1695025.0 ps ERROR:  tRFC violation during Read
# top_testbench.U_top.b2v_ddr2.cmd_task: at time 1695025.0 ps INFO: Read      bank 0 col 028, auto precharge 0
# top_testbench.U_top.b2v_ddr2.main: at time 1695065.0 ps ERROR:   tIS violation on ADDR  4 by 145.0 ps
……………………
…………
……

网友:
先检查一下你设计的输出是否满足要求。

楼主:
回复 网友A:

    仿真中断了啊,怎么查看哩?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自己的设计有问题,没有满足时序要求。不用找Model的问题,肯定是你的错。

楼主:
回复 网友B:

    也不可能是DDR2控制器IP的问题吗?因为我更新过几次噢?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只用过他家的phy,没用过controller,不好说是不是有问题,但是model都是很成熟了才会放出来的,所以你不用纠结是不是model的问题,至于controller,问题也不会太大,毕竟是成熟的商业ip,你最好查一下连接,然后再仔细看一下波形。

网友:
从LOG上看有可能是控制器IP和DDR模型速率不匹配,建议LZ查下
1. 输入给系统的时钟(与IP生成时设置是否相同)
2. PLL输出给DDR时钟多少(应与DDR模型的速率配置匹配)
3.从LOG上看DDR是否初始化完成,PHY的校验是否完成,(若是美光的模型,可以打开.vh文件里面的DEBUG功能,便于查错)
希望对你有用

网友:
回复 网友B:

    哥们,你用的DDR2还是3的PHY啊,控制器和PHY的适配是自己写的吗??
我在用DDR3的PHY,有点问题想请教你啊

网友:
回复 网友C:
DDR2,没用过DDR3

网友(2012-07-18):
最近也在弄DDR2  很多问题不清楚啊。。。

网友(2014-07-25):
我到哪里可以下载到model

网友(2016-11-17):
楼主,你好,我想问下你下载的镁光的ddr2仿真模型,是建立的ddr2 memory controller还是ddr2 SDRAM了

网友:
建立的这个仿真模型,是不是还需要外接ddr2芯片了

网友:
方便加下qq435319856讨论下问题么,最近在做这方面的,还不是很懂、、、请教下

网友:
回复 网友D:

    ...仿真模型就是让在仿真中替换实际芯片的。实际就反过来。

网友:
查看一下延时设置正确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