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PGA选型问题

楼主(2012-03-25):
基于FPGA的线阵ccd图像测量的课题,采用tcd1209ccd,采集2048个点,并且用自相关算法处理,得到前后两次采集中,物体的位移
请问这样的系统,需要使用多少LE?
有人采用的是EP2C35的fpga,3万个le,我现在手里有一块EP2c8的fpga,8000个le,不知道能不能用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以建一个工程,然后把代码导进去,跑一下就知道了。不要求完整的代码,只要求逻辑量相当就可以了,有些没有准备好的模块可以用已经写好的差不多逻辑量的模块代替放进去,一起进行资源评估。

网友(2012-11-09):
选型一块FPGA,哪些参数是关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