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BCD工艺高压MOS管

楼主(2012-03-25):
CSMC BCD工艺,rule里说高压管需要guard ring和isolation ring,但是文档里描述的含糊不清,所以想请教一个大家这两个环应该怎么画?

楼主:
这么久连一个回帖的人都没有吗?

网友:
我调出来的PDK怎么两个环已经有了,不明白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调的是哪种MOS管?直接生成的版图大部分只有一个高压阱 保护环需要自己画  不然DRC报错

网友:
所有的器件都有啊,我也不知道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是csmc 0.5BCD工艺的吗?怎么我这直接调个管子drc就会报错

网友:
一班提供此工藝的公司一定會有PDK且不准你亂改, 仔細看PDKcell

网友(2013-01-08):
可以按照design rule上的结构化,好像isolation ring这一圈要粗很多,最近也在研究0.25umBCD工艺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用过的工艺里, 一般来说有isolation ring的,会有nbl这一层,用来和sub隔离或者衬底电位不同的管子隔离,guard ring是自己加的,做衬底接触,防止寄生什么的。

网友B(2013-12-11):
回复 网友C:

   请问你有这个工艺的仿真文件吗?0.25BCD工艺的

网友:
这种东西应该PDK里有。design rule 不清楚就要跟他们讨论。说的都很容易,guard ring和isolation ring
做隔离高压都是这样说,你自己画的出了问题他们不认账,那你就悲剧了

网友:
Isolation ring 主要用于隔离,用于高压Nmos 单管隔离,如果是M=多个,可以用一个Isolation ring,但是如果是衬底电位不相同时,注意一定要单独用Isolation ring,CSMC的BCD 工艺,它的Isolation ring 是一个阱环,下面有埋层BN。注意nwell 包n+的rule 一般要2-3u。
guarding ring的话,可以用来做高压和低压部分的隔离。两个不同电压的高压mos 也用guarding ring 隔离
CSMC的BCD工艺的PDK 有个弊端,貌似不用它的PDK调管子,LVS文件会认不出来器件。

网友:
选中器件,Q一下,在属性里,有add guardring,点击或取消就可实现有和没有guardring,PCELL设置好了的。

网友:
求工艺库。。

网友(2014-11-07):
最近要开BCD工艺了,来学习学习

网友(2015-08-28):
求工艺库啊。。。

网友(2015-11-08):
应该Pcell可以调出来的

网友:
PCELL可以调出来的

网友:
一样啊,接地的p-tap打一圈接地,你空间足够就画粗点

网友(2016-03-11):
BCD的高压器件一般比较复杂,最好直接调用PCELL或者参考PCELL

网友(2022-10-28):
引用 网友B:
回复 网友C:

有的  只是已经过去了将近十年  相比你也成为行业的佼佼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