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RC求指导,急

楼主(2012-03-25):
①我在做DRC的时候,总出现如图所示的warnning,说什么unattached,请问这个什么意思?该如何改呢?
②DRC的报告中每个栏下只有一个01错误,但我点击错误,它只显示版图的边框,不知错在哪儿!?请问这里的checkM4_7 -1是什么意思?上面的错误说明又是什么意思呢?这种问题该如何下手呢?
③做完DRC之后做LVS时,上述警告又出现了,而且直接导致LVS的错误如左图!
我已经被DRC,LVS中的错误困扰很久了,我换了程序同样的操作也是出现一样的错误。请各位大侠帮帮忙,至少能给我点提示也好啊,我这是哪儿出了问题呢?

网友:
第一个问题:那是你在Layout上打的Label没有放在合适的层上,比如说Label clk_L1_I0的属性是M1TXT的,但是你没有放在M1层上就会报这个warning。
第二个问题:M4_7应该是M4的金属密度不够,第三附图上有该区域的四个坐标,第四附图的最后一句话告诉你违反了DRC的什么规则。
第三个问题:解决了第一个问题就没那些warning了吧。

网友:
2楼正解 补充第一个问题,你的label如果层次对 是不是+没在对应的金属层上?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的解答,我今天看了layout的结构,发现果然外面伸出来的PIN的MTXT不在M的同一层,但我改了之后,好像还是一样多的警告。我看到警告中不只是有伸出来的PIN,好像还有内部的状态机state【*】,还有我在布局布线中加的filler。请看下图

①请问这样的label也要在内部一个一个改吗?
②还有,我在layout中发现下面的情况正常吗?两个不同的pin,从同一个金属层出来,再由一个不同颜色的金属层分开!

网友:
呵呵,你是用什么P&R工具的呢?我用的是encounter,也是小菜鸟一个,我也没有遇到过这种问题哦。我想是不是你在做布局布线的时候有什么错误呢?回去好好看看log文档。或者你修改版图的时候不小心移动了什么东西?感觉那些Label是布局布线工具加上的吧,一般都不用手动改的吧。第二个问题你要仔细看看版图,从图上不是同一层金属的吧,好像是两层金属叠在一起,你再仔细看看那两个金属是不是真的连一起了。不过如果你在布局布线工具验证过连接等都没问题的话,导出导入GDS也没什么问题的话,一般是不会有什么太大问题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我会再好好检查一下第一个问题!至于第二个问题,我再回头仔细看了,不是再同一层,我看走眼了,谢谢你的提醒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