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erilog 除法

楼主(2012-03-25):
请问大侠们verilog 除法怎么实现,就譬如b = a / 64,该怎么实现呢?

网友:
如果是64,移位就可以了。。。

网友:
移位吧,可以设置层次电路,来保证速度频率之类的

网友:
2的n次方都可以进行移位,其他的可以利用循环相减法!
恩,应该是的!

网友:
一般都会用减法,比较,最后求商和余,不知最优化的是什么办法?

网友:
codec 算法
二分、穷举

网友:
回复 网友A:
同意

网友:
涨见识了

网友:
长见识了

网友:
小弟冒昧的问一句,那如果除以一个未知数,例如 c = a /b,那要怎么办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