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 SOI工艺及注意事项

楼主(2012-03-26):
有朋友用过SOI工艺么,请问SOI工艺是什么,与体硅工艺有什么区别,还有就是使用这种SOI工艺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

网友A:
回复 楼主:

SOI么有用过,以前在学校里学过
SOI silicon on isolator , 就是在绝缘层上的很薄的一层硅上面做器件,器件有FD和PD两种
fully depletion 和 partial depletion,就没有衬底的概念,就是一个3端器件,source+channel+drain
SOI器件到衬底的漏电会小。但是SOI非常不利于散热,由于衬底是绝缘层,那么期间两边都是绝缘层,散热很困难

楼主:
回复 网友A:

    3Q~

网友:
SOI选择工艺首先应该确定薄膜、厚膜,最基本的理解就是FD/PD.
SOI一般用于抗腐蚀,低压低功耗方面,国内最常见的就是军用,例如航天771,772啦。
SOI相对于体硅工艺有很多好处:不用担心latchup,亚阈值斜率大,最直接的好处就是器件在亚阈值区漏电小,或者说器件可以工作在比较低的电压下。
对薄膜SOI而言,源漏区耗尽区小甚至只在沟道一侧才有,寄生电容小,同样功耗下 可以获得较快速度。
SOI最主要的问题是wafer很贵,至少是相同体硅wafer 6倍以上,一般器件是用不起的

网友(2013-06-13):
回复 网友B:

你好:我司正准备两个SOI项目,苦于找不到合适的foundry。请问您知道哪家foundry 可以做 SOI 70V BIPOLAR工艺吗?

网友:
学习了,MARK一下,持续关注!要是有个剖面图就好了

网友(2014-03-07):
应该注意的是从下往上所形成的寄生MOSFET,BOX作为起栅氧化层,SUB为栅极,EPI为衬底

网友(2014-06-04):
回复 5# k317495093 我是沈阳硅基科技,我们专门生产SOI wafer的公司,可以根据客户需求定制不同膜厚的SOI,device layer 从100nm-100um。

网友:
我们现在画的SOI的版图与CMOS区别也就是栅不同,一般画成T型或者H型等

网友(2014-10-09):
回复 楼主:

    关于SOI(silicon on insulator绝缘硅)MUMPs工艺流程

SOIMUMPs工艺流程从SOI晶圆开始, 包括处理晶圆层(400um固定厚度),埋氧化层和器件层。有10微米、25微米两种器件层厚度可选。在SOI晶圆每面使用一步光刻工艺,SOIMUMPs允许设计者从SOI晶圆的两侧蚀刻到埋氧化层,能够制造通孔和光通路。两个金属层,一层可以形成键合焊盘,另一层可以形成反射层,都包括在标准工艺流程中。SOIMUMPs工艺流程的最小特征尺寸为2微米。可以使用SOIMUMPs工艺流程加工的器件包括:陀螺,光学器件和显示器件等。

网友(2015-04-03):
多谢各位的讨论,现在正需要了解

网友C:
how about TSMC SOI process ??

有其他家有SOI嗎?

网友(2015-07-23):
入门难呀

网友(2015-12-24):
回复 网友D:

   搭车请教一下,SOI版图和CMOS工艺版图只有栅不一样吗?SOI工艺中不是已经没有阱了吗,是不是画的时候正常画,不需要再画阱了,那STI层在版图中不用体现吧?谢谢谢谢!

网友(2017-12-26):
    一般SOI 就是底部隔离, 至於DEVICE应该类似 CMOS
只有UHV 部分可能不是.

550V高压SOI-LIGBT器件ESD响应特性及模型研究

网友:
国内SOI基本都是PD-SOI,  FDSOI应该是没有

网友(2021-03-10):
引用 网友A:
回复 楼主:

SOI么有用过,以前在学校里学过

SOI工艺的NMOS和PMOS也是四端口器件,是有衬底的,而且由于存在BOX层,衬底很适合做衬底偏压(将衬底理解为背栅),可以在高性能和低功耗之间平衡

网友(2023-07-07):
引用 网友C:
how about TSMC SOI process ??

有其他家有SOI嗎?

towerjazz SO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