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erilog语句不明

楼主(2012-03-26):
各位大侠见过下面的verilog语句么?
assign fifo_decode = | paddr[`H_ADDR_WIDTH-1:9];
其中的“|”是什么意思?之前一直下verilog语句并没有遇见这样的句式,是说自己和自己做或操作么?
还有,这条语句报错,“Bounds of part-select into "paddr" are reversed.”是说要我把paddr当中的两个部分调换过来么?

网友:
回复 楼主:

按位或

网友:
逐位按位或

网友:
按位或运算,这个verilog中常见阿

网友:
位或运算

网友:
回复 楼主:

   | 是按位或的意思, 比如reg [2:0] a = 3'101 那么|a = 1;下面那个意思是说你不能这样部分选择整体进行或操作, 可以改为先把部分选择的赋给一个变量,再对这个变量按位或。

楼主:
哦,明白了,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