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仿真时出现ERROR(VACOMP-1008).cannot compile ahdlcmi modul问题

楼主(2012-03-26):
之前按照论坛上各位大大的帖子,在Ubuntu10.04上安装了IC5141USR6和MMSIM10,仿真时出现如下错误。
ERROR (VACOMP-1008): Cannot compile ahdlcmi module library. Check
the log file input.ahdlSimDB/bsource_1.input.ahdlcmi/Linux2.6.32-25-generic+gcc/../ahdlcmi.out for details. If the compiler ran out of memory, use 'setenv CDS_CMI_COMPLEVEL 0', and try again. If the reason for the failure was a syntax error, contact your Cadence Customer Support representative

查看错误日志发现报告 sh -h参数非法,小弟是Linux白痴,只好上网搜索,最终查到原因是,Ubuntu10.04默认sh只想dash,所以不支持-h参数,只要将sh默认指向更改为bash,仿真就不会再出现上述问题,修改方法为:
sudo dpkg-reconfigure dash
出现询问是否使用dash界面时,选“NO”即可

其实是个小问题,但困扰了我这个linux白痴将近3天时间,如今终于解决,发上来希望能够省却和我一样不懂linux的人的一些时间。
让大家见笑了。

网友(2012-05-09):
我遇到的情况是,Cshell,服务器资源不够,等一会重仿就可以了。

网友(2012-08-06):
我这里用户用的是csh,root用的是bash,没dash,但是base版本的5141没有这个报错哦
用了mmsim10.1的spectre就有这个问题了

网友(2013-07-07):
都怎么解决的,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还不知道该怎么办?

网友A(2013-08-07):
Bsource compilation is enabled by default. If you are making frequent changes to bsource
expressions used in your design, the overhead of the compilation step may become an issue. To turn off
compilation
set the CDS_AHDLCMI_ENABLE shell environment variable to NO e.g:
setenv CDS_AHDLCMI_ENABLE NO
To re-enable bsource compilation set the CDS_AHDLCMI_ENABLE to YES e.g:
setenv CDS_AHDLCMI_ENABLE YES
or undefine the CDS_AHDLCMI_ENABLE environment variable e.g:
unsetenv CDS_AHDLCMI_ENABLE
如果用的是csh
在cshrc中设置

网友(2013-09-16):
大哥讲的虽然没看懂,但是我的问题还是靠你的方法解决了。

网友(2013-11-30):
回复 楼主:

   Install CPP rpm and GCC and SystemC Copy folder from mmsim10.1 it will work

网友(2014-06-09):
ubuntu users can add the following command to .bashrc
export CDS_AHDLCMI_ENABLE NO

网友(2014-08-22):
回复 网友A:

谢谢!在环境变量里设置setenv CDS_AHDLCMI_ENABLE NO,问题解决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怎么弄得   我敲那个命令  command not found  求助  我天天遇到那个问题

网友(2015-01-06):
redhat5.8 32以及 64位系统参考9楼,设置变量为NO就都可以用了!非常感谢,装了mmsim141,因为这个破问题,只好改回mmsim61,。现在能用了,太感谢了

网友B:
如果是ubuntu的话,可以试一下sudo apt-get install gcc-multilib,我遇到同样问题是这样解决的

网友(点评):
ubuntu20+IC617+SPETRE18, 采用你的方法解决了,感谢!

网友(2015-08-14):
rhel linux6.1怎么解决啊

网友C(2015-09-24):
在.bashrc 添加变量 export CDS_AHDLCMI_ENABLE=NO

网友:
谢谢。问题解决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你好,请问你是怎么解决的,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真心求教。

网友(2016-05-12):
回复 网友A:

   赞,解决了

网友:
19楼正解!

网友(2016-07-08):
centos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sudo apt-get install gcc-multilib

网友(2016-09-11):
sudo apt-get install gcc-multilib
终于解决了困扰好久的问题:
ERROR (VACOMP-1008): Cannot compile ahdlcmi module library.  - See more at: https://community.cadence.com/ca ... thash.4t5OpMKE.dpuf
ERROR (VACOMP-1008): Cannot compile ahdlcmi module library.
ERROR (VACOMP-1008): Cannot compile ahdlcmi module library. - See more at: https://community.cadence.com/ca ... thash.4t5OpMKE.dpuf
ERROR (VACOMP-1008): Cannot compile ahdlcmi module library. - See more at: https://community.cadence.com/ca ... thash.4t5OpMKE.dpuf
ERROR (VACOMP-1008): Cannot compile ahdlcmi module library.  - See more at: https://community.cadence.com/ca ... thash.4t5OpMKE.dpuf

网友(2017-05-09):
谢谢,问题解决了!

网友(2018-05-07):
回复 网友C:

   大神呀,已经解决了,非常感谢呀

网友E:
回复 网友A:

谢谢!遇到同样的问题,楼主办法没解决,环境变量里设置setenv CDS_AHDLCMI_ENABLE NO,问题解决了

网友F(2019-06-01):
引用 网友E:
回复 网友A:

谢谢!遇到同样的问题,楼主办法没解决,环境变量里设置setenv CDS_AHDLCMI_ENABLE N ...

您好,我也遇到这种问题,是在.cshrc中加这一行语句就行吗,要不要写什么路径之类的。我加了,但是没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F:
您好,我也遇到这种问题,是在.cshrc中加这一行语句就行吗,要不要写什么路径之类的。我加了,但是没解决 ...

加了就可以的,没有用的话注意是否获得了root权限 ?可能没有修改生效

网友G(2019-08-30):
如果通过以上方法还是没有解决,可能是你在服务器上跑仿真遇到32位和64位不兼容的问题,在“.cshrc”文件中加入setenv CDS_AUTO_64BIT ALL 就可以了

网友(2019-10-28):
引用 网友H:

原来我以为是要打开那个才能跑,原来是要关掉~兄弟!我觉得我们此时的心情是类似的

网友:
sudo dpkg-reconfigure dash这个在哪啊

网友(2020-03-07):
引用 网友E:
回复 网友A:

谢谢!遇到同样的问题,楼主办法没解决,环境变量里设置setenv CDS_AHDLCMI_ENABLE N ...

万分感谢,问题解决

网友(2020-05-09):
mark 9楼一下

网友(2021-05-14):
我最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系统Ubuntu18.04  IC617 提示bsoutce_1f36d2.o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也尝试了各位提出的解决方法,但是目前仍没有解决,

网友(2022-03-31):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ubuntu的话,可以试一下sudo apt-get install gcc-multilib,我遇到同样问题是这样解决的 ...

您好,请问centos里怎么解决呢,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G:
如果通过以上方法还是没有解决,可能是你在服务器上跑仿真遇到32位和64位不兼容的问题,在“.cshrc”文件中 ...

网友(2022-06-26):
感谢大神们!困扰好久的问题终于解决了

网友(2022-10-11):
引用 网友A:
Bsource compilation is enabled by default. If you are making frequent changes to bsource
expressions ...

大佬你也太牛了!!解决了我的问题,感谢!!请问大佬平时看什么资料来解决这些问题的啊,我自己真的是无从下手

网友I(2023-11-07):
ADE---Setup---Environment---userCmdLineOption:输入:-64

网友(2024-02-12):
引用 网友G:
如果通过以上方法还是没有解决,可能是你在服务器上跑仿真遇到32位和64位不兼容的问题,在“.cshrc”文件中 ...

你好,我应该是你说的这种情况,Centos Stream8+IC231+Spectre231  就是.cannot compile ahdlcmi modul问题

但按照以上+你的方法,依旧还是这个问题。export CDS_xxxx =NO   64BIT=ALL  都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在.bashrc 添加变量 export CDS_AHDLCMI_ENABLE=NO

CS8系统 不行

网友(2025-03-11):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ubuntu的话,可以试一下sudo apt-get install gcc-multilib,我遇到同样问题是这样解决的 ...

非常感谢,按照这个方法解决了

网友(2025-06-11):
引用 网友I:
ADE---Setup---Environment---userCmdLineOption:输入:-64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