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Ocean 脚本请教

楼主(2012-03-26):
请教版上达人两个问题:
1.在ocean脚本中,如何在plot命令中添加label,以区分不同corner的波形(虽然有不同颜色,但是没有对应关系)。

plot(getData(“/vout”))

2.如何在循环语句中(如foreach),把resultDir命令中制定的路径调用工艺变量,用以保存不同corner的仿真结果。

resultsDir( "~/schematic" )

希望不吝赐教,多谢!

网友:
和spectre版本有关系,新版本能显示不同波形名字,老版本怎么加命令都不行

网友:
foreach(corner list("tt" "ff" "ss")
  resultDir(strcat("result_" corner))
  model("path")
  ....
)

网友(2012-06-27):
两个问题其实一回事,只要将温度和corner设置成变量,那么plot(……“vout_温度_corner”……) 或者 resultsDir(……/sim_温度_corner),这样打印的波形中变量名字和存放仿真结果的文件夹就能区分温度和corner啦,具体如下:
A=list(
    list( "tt"  27  )
      list( "ss" 125 )
      ……
       )
foreach ( B A
           corner=nth(0, B)
             temp=nth(1, B)
           ……
        )

网友(2013-05-22):
使用plot(……“vout_温度_corner”……) 后显示的结果就是 vout_温度_corner  吧?

网友(2014-04-22):
回复 网友A:

   你好,我想问一下,resultsDir("/.../schematic")这个命令是怎么运作的呢?这个命令一般都写在ocn文件的最前面,我试过把它放在foreach里面不管用啊。。。

其实我现在想要做的事情和楼主的第一个问题一样:如何给不同corner的曲线命名不同的名字,因为我现在所有corner都plot在一起(也希望在一起用于比较),但是最后分辨不出来性能较差的曲线是哪一个corner,因为plot的时候用的命令是
save ('v "/output")
plot(getData("/output"))
但是出来以后所有的曲线名字都是getData(“/output”),请问这时候应该怎么做的?请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2014-11-25):
回复 网友B:

   碰到一样的问题,wave分辨不出。应该是PLOT函数的写法问题。楼主解决了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刚解决了,写成plot(vout ?expr list(strcat(vddvar concat(tempvar) ...))其中vddvar和tempvar是你corner中VDD和温度遍历的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