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有关cmos pa layout的几个问题

楼主(2012-03-26):
cmos功率放大器中晶体管将流过很大的电流。由于electromigration的考虑,直流电流流过的路径需要较大的宽度。
   但是我发现layout中源级接出来的金属条很窄,那这岂不是违反了需要较大的宽度的要求么?类似的有走过直流电流的via,如果也要求有较大的电流横截面,算起来将要很多很多的via,这个好像不太现实啊。

   那么请问在设计via和管子连出线时是否也要考虑尺寸问题呢?
   还有一个问题 如果电源线要达到所要求的较大的尺寸,我觉得用太薄m1 m2好像不合适啊,可不可以用顶层M9来走?甚至用M9上面的重布线层来做呢?
   第三个问题,请问电源线和地线可不可以同时作为走信号的传输线的地呢?如果不能的话岂不是微带线的地要和其他的地分开?我看板级电路所有的地都是连在一起的啊。
    最后我想问大家一下,我在做毫米波cmos功放,涉及到版图布局的方面我都不会,请问如何,才能快速的对这方面进行学习呢?

   谢谢大家啦!

网友:
回复 楼主:

    无图无真相,上个图描述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暂时没图 因为cadence暂时不能用了。。。。。。。。。。。。

网友:
工艺厂给的PDK中的cell的源漏只是一种普通标准,不管电流大小它都是那样宽,要是某个管子走的电流大,你作为版图设计者要自己加宽源连接线宽度,这就是模拟版图撒。
via孔的大小是定了的,除非是SEALRING或特殊定制管子,可以按照设计规则画成条状,电流大的话你可以选择多个via作成阵列状,方形最好。
可以直接跳到顶层,用顶层金属作电源/地线进行连接。
第三和最后一个问题就不太清楚了哈~

网友:
手工把管子打散,增大源级宽度。

via多大一些,可能的话间距比最小规则略大可能更好。

第三个问题确实不清楚了,感觉原则上是要分开的,会不会有串扰之类?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多谢! 我这就明白一些了,但是我怎么算起来在via1要用一二百个孔啊,这孔的数量是不是太多了呢?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问问老师有没串扰

网友:
回复 楼主:

    请问 via的数量你是怎么算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手里没有design mamual,所以是通过《cmos circuit layout and simulation 3edition》书中所讲边长75nm的孔能通过100uA进行估计的,我用的TSMC90nm工艺,下面几层的孔都是边长120nm的,所以我估算为3个孔能通过1mA,而我设计的电路电源线要提供60mA直流电流,所以我估计要180个孔,请问我这样估计合理么?

网友:
版主是不是菜鸟啊,都不出来回答问题

网友:
cmos功率放大器中晶体管将流过很大的电流。由于electromigration的考虑,直流电流流过的路径需要较大的宽度。
   但是我发现layout中源级接出来的金属条很窄,那这岂不是违反了需要较大的宽度的要求么?类似的有走过直流电流的via,如果也要求有较大的电流横截面,算起来将要很多很多的via,这个好像不太现实啊。

你首先了解下mos的工作原理吧,金属的宽度关source端什么事情?source只是一个驱动。
   那么请问在设计via和管子连出线时是否也要考虑尺寸问题呢?
   还有一个问题 如果电源线要达到所要求的较大的尺寸,我觉得用太薄m1 m2好像不合适啊,可不可以用顶层M9来走?甚至用M9上面的重布线层来做呢?
你要过电流就要计算下电流密度以及你需要通过的电流是多少。1mA电流需要1um的线宽,与薄,厚没有关系。   第三个问题,请问电源线和地线可不可以同时作为走信号的传输线的地呢?如果不能的话岂不是微带线的地要和其他的地分开?我看板级电路所有的地都是连在一起的啊。
你讲的是不是shielding?一般接地
最后我想问大家一下,我在做毫米波cmos功放,涉及到版图布局的方面我都不会,请问如何,才能快速的对这方面进行学习呢
无聊

网友:
一般我都是算需要的线宽,然后在交界处打满via

网友:
1mA电流需要1um的线宽,与薄厚还是有关系的

网友(2014-09-17):
回复 网友D:

   和厚度没有关系?那我需要200mA 电流 是不是需要200u宽的线呢?

网友:
   和厚度有关系的,top metal的电流能力大就是因为可以做得比较厚。

网友:
每层金属都会有理想的通过电流的描述的吧,我这边底层是0.8ma/um。而且大管子会分成很多个,只要算好总电流就能算出每个source端需要的电流大小啦。没有必要一定要用顶层的吧

楼主(2014-10-17):
回复 网友D:

不是答非所问就是说得不对。态度还这么装逼
服了

网友:
一般要承受大电流的管子,不可能M=1.你要承受几百mA电流,可能就有几十个管子组成。平均每个管子也就承受几mA电流。

网友:
还有一个问题 如果电源线要达到所要求的较大的尺寸,我觉得用太薄m1 m2好像不合适啊,可不可以用顶层M9来走?甚至用M9上面的重布线层来做呢?

你确定你们这次用到M9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Top metal be used for DC supply layer.

网友:
大管子一般都是拆分成很多个,这样算下来平均一个打的孔也不是很多啊。从版图的成本来看,一般不会因为电流大而添加新的金属层,如果觉得金属的宽度不够的话可以用金属1金属2层叠加起来并联走

网友:
好早的帖子。。。

网友(2015-09-01):
500ma的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