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STRO的floorplan问题,求高手指点

楼主(2012-03-26):
本人初学ASTRO,在使用时,前面的SDC,TDF等文件加载成功,但是点击进行floorplan时,出现此情况,对话框也不出现,这是什么原因呢?我是哪里出现了错误?求高手指点!!!O(∩_∩)O~

网友:
加tf文件了吗?

网友:
tf加了吗?网表绑定了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加了,用的是TSMC的90nm的工艺

楼主:
回复 网友B:

    网表绑定了,TF文件也都加了,前期的工作都正常完成的,到floorplan就这样了~~~

楼主:
这能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网友:
网表展开了吗?还有就是参考库添加了吗?如果全都做了确实不懂 坐等大侠

楼主:
回复 网友B:

    参考库添加了,网表确实也添加了~~~这个问题想了好久也想不明白~~~

楼主:
有一个问题,我在设计之前,软件里原来默认用的是CSMC130nm工艺的文件,我设计时改了工艺库用了TSMC90nm工艺,难道说是换库的时候哪里出现了问题~~~在其他的我真的不知道问题会出在哪里了~~~~
╮(╯▽╰)╭

网友:
回复 网友C:

    那确定添加的文件什么的都没问题么?真不知道了

    我还是围观吧

网友:
tf会不会用错冲突之类?我菜鸟一枚

网友:
跟库没啥关系的啊,你的TF,SDC约束性文件导进来了,.v文件呢?

楼主:
回复 网友B:

    前期需要加的文件,已经全部添加成功了,应该不会有遗漏的了,由于是改工艺库,我也怀疑能不能是在改工艺库过程中,出现了冲突呢~~~

楼主:
回复 网友D:

    .v文件加入了,还有SDC文件,TF文件,tdf文件都已经加载成功了~

网友:
库是新建的?如果添加的时候没错的话感觉不会冲突才对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新建的~~~

楼主:
请高手指点迷津呀~~~O(∩_∩)O~

网友:
这种情况有可能是参考库添加顺序不一样,你试着修改下参考库添加顺序,比如STD CELL的放在最前面?

楼主:
回复 网友E:

原来参考库的添加顺序也会对这个有影响啊~~~O(∩_∩)O~谢谢~~我明天再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