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apr时flat和hierarchy的区别以及利弊?

楼主(2012-03-26):
各位大牛好,RT,小弟一直很困惑flat和hierarchy的选择,请各位帮忙解释一下,在apr过程中,应该如果选择这两种情况,以及这两种情况的区别和利弊等,小弟先谢谢各位了!

楼主:
各位大牛,帮帮忙啊。

网友(2014-10-26):
楼主现在是否有解,小弟初学,还望赐教!

网友:
一般hier是由于模块太大机器运行时间较长才会划分的,要不都会用flat,时序会好做很多。我每天晚上11点答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