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hspice求解sram静态噪声容限

楼主(2012-03-26):
请问哪位高人了解sram单元静态噪声容限(SNM)的hspice求解方法?

最好有贡献一下激励文件(*.sp)!!!

网友:
hspice很久没用过了。一直都是用Spectre,SNM先仿读操作下(WL高电平)一边反相器的VTC,再仿另一边的VTC,将两条VTC的数据取出,用其他的软件如Origin作图,再量出SNM。
方法比较土,也不知道有没有其他简便方法。

网友(2012-05-31):
回复 楼主:

用SPECTRE软件,不过应该差不多,就是在cdl中加入两个噪声电压,然后在sp文件中,sweep该噪声电压值,直至存储单元原先存储的数据failed,该电压之前的那个电压值就是SNM

网友(2012-09-16):
能不能搞得详细一点啊?

网友(2013-10-17):
最近刚好研究了一下这个问题:
1。两个反相器对称:反相器两端电平相等时候测量DC扫描的值
2。不对称:参考Static-Noise Margin Analysis of MOS SRAM Cells. IEEE Journal of solid state circuits, Vol. Sc-22, No.5, October, 1987

网友:
LZ尝试用N-curve

网友:
之前刚好研究过,下面的是凭记忆写的,可能有错,但是思路没问题。
仿SNM的hspice语句:
m1 1 2 0 0 nmos
m2 1 2 vdd vdd pmos

m3 3 4 0 0 nmos
m4 3 4  vdd vdd pmos

.param delta=0
v1 1 2 dc=delta
v2 4 3 dc=delta

.dc delta 0 vdd step
.meas dc snm max v(2,3)

网友(2016-05-16):
回复 网友A:

   您好,还是没有看懂您的代码,似乎是在反向器的输入输出端加电压源,然后做直流扫描,可以稍微详细的说一下思路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