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对输入输出共模电压的仿真不太懂额,求解释下图啊

楼主(2012-03-26):
求解释下这个图啊,差分输入的2个共模电压是变量,纵轴是输出电压,为什么输入共模电压范围是0.8-1.4啊?不懂

楼主:
回复 楼主:

    求解释啊

楼主:
回复 楼主:

    求解释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仿共模输入范围应该是接单位增益,然后扫输入电压,在共模输入范围内输出与输入应该基本相等,并且偏置电流应该保持一个恒定的值。你这个图,显示的不同的vout值的曲线,没看懂。

网友:
输入共模电压范围是0.8-1.4V,是有原因的!!!!!

你用的是.18的工艺,电源电压1.8V,根据电路原理图,可以推算大致推算输入的共模信号的范围!!!
对于一般的基本差分对:最小输入共模电压是满足下面电流源负载管处于饱和工作区!!最大输入共模电压是满足相应的输入管不能进入线性区,即输入管的饱和驱动电压刚好等于Vgs-Vth!!!!

所以,我们在仿真输入输出共模电压,会指定一个输入范围~~~~

网友(2014-08-11):
回复 网友A:

   若0.18um工艺下,如果放大器的共模电平为0.6V,如何使最小共模电平输入范围进一步扩大呢?也就是说是输入共模电平范围扩大为0.6V~X V?

网友:
回复 网友B:

    用折叠式的P对管做输入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这种结构可以吗?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可以的

网友(2016-06-18):
看不出来你的这个结果显示共模输入电压为08-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