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1/4波长传输线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2-03-26):
请教各位大侠,1/4波长传输线是怎么回事?求资料和讲解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个数值是天线构成的数值,所以是危险的数值。

网友:
回复 楼主:

    构成天线的长度,所以要避免的。

网友:
就是一段传输线 可以谐振 可以做变换

网友:
我不知道你想问什么?

网友:
回复 楼主:

大多数天线的长度是等于某一特定频率的1/4或1/2波长(λ)。因此在EMC的规范中,不容许导线或走线在某一特定频率的λ/20以下工作,因为这会使它突然地变成一根高效能的天线。电感和电容会造成电路的谐振,此现象是不会在它们的规格书中记载的。

例如:假设有一根10公分的走线,R = 57 mΩ,8 nH/cm,所以电感值总共是80 nH。在100 kHz时,可以得到感抗50 mΩ。当频率超过100 kHz以上时,此走线将变成电感,它的电阻值可以忽略不计。因此,此10公分的走线将在频率超过150 MHz时,将形成一根有效率的辐射天线。因为在150 MHz时,其波长λ= 2公尺,所以λ/20 = 10公分 = 走线的长度;若频率大于150 MHz,其波长λ将变小,其1/4λ或1/2λ值将接近于走线的长度(10公分),于是逐渐形成一根完美的天线。

网友:
6楼正解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   解释很详细

网友:
1/4波长传输线是说是传输频率波长的4分之1.真空和介质中波长是不一样的。这个教科书中都有,耐着性子看有1小时即可。

网友(2012-04-28):
详见射频教程

网友(2012-06-15):
要了解清楚四分之一传输线的特性,掌握传输线收入阻抗的计算公式是基础,然后你很容易能够证明四分之一传输线的阻抗变换功能,这就是它的魅力所在。

网友:
回复 网友A:

    厲害厲害

网友:
1/4波长传输线多用于阻抗变换,例如开路经过1/4波长后显示出短路的现象,而短路经过1/4波长后显示出开路的现像

网友:
四分之一波长 ,90度相移,所以如果形成驻波的话,一端是开路点(电压最大值),四分之一波长的另一端就是短路点(电压最小值)

网友(2012-07-28):
阻抗转换

网友:
六楼的兄弟解释的只是一部分,从天线设计的角度考虑,四分之波长线就是天线,我们所熟悉的单极子天线就是四分之波长,因此,在电路设计的时候走线的长度应该小于四分之波长的,但是,在放大器的设计中,馈线为了避免交流与直流之间的耦合一般还都采用四分之波长线,虽然在频率较低时可以使用集总元件如电感等进行馈电,但是频率很高的时候这个是避免不了的,因此,更多的应该考虑的是如何减少四分之波长线对系统的影响,因为很多时候是避免不了的~~~

网友:
温习一遍

网友:
是电长度,与传送信号的频率有关

网友:
两端口的阻抗乘积等于传输线特征阻抗的平方。

网友(2012-10-06):
阻抗变换啊

网友(2014-11-30):
这个很重要了

网友:
避免成为天线、

网友:
6F很好的分享,我想重點還是你想要做的是什麼事,對於EMI來說是個干擾,對RF design來說就可以有很多變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