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global net connections问题(已解决)

楼主(2012-03-26):
请问高手,按照步骤做到encounter里面,点击global net connections左边的connection list全为空,是什么情况?

网友(2013-04-11):
想知道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2013-05-27):
回复 楼主:

我的也是这个问题,请问怎么解决的?

网友:
你需要使用globalNetConnect命令定义一堆东西。

网友:
终于有一个知道的了
在loadconfig的时候advanced里面有一个power,在这个里面要填进去网表中对电源和地的命名,在这一步的list中才会出现之前填好的线网名。

不知道是不是你说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