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erl语言问题求教

楼主(2012-03-26):
$rand_num = unpack("C", `head --bytes=1 /dev/urandom`);
想问下上面一段话是什么意思?具体用途是貌似是生成一个随机数,但是怎么实现的呢?以及每个符号啥意思?

网友:
unpack用于将以机器格式存贮的值转化成Perl中值的列表。
“C”对应于C语言中的char型
`head --bytes=1 /dev/urandom`表示在shell中执行head --bytes=1 /dev/urandom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