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对于pcb上的走线寄生电感怎么计算?

楼主(2012-03-26):
键合线电感粗略估计是1nH/mm 这个偏差有多少。而对于pcb上的走线。寄生电感怎么计算?还是不用考虑?

楼主:
自己顶一个

网友(2012-04-25):
pcb走线要考虑传输线的原则(走线特别长就不能采用集总模型,只能采用传输线模型),也就是特性阻抗,特性阻抗定了,寄生cap也就确定了

网友:
“键合线电感粗略估计是1nH/mm” ,这个问题不大,粗略估计没有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xiexie

网友(2012-11-22):
可以按这个公式估算:
L = 0.002S(2.3lg ( 2S / W ) + 0.5 )    uH
S:线长
W:线宽

网友(2015-04-26):
回复 网友B:

    不晓得这个公式出自何处呢? 理论支撑? 还请指导一二,谢谢

网友(2015-08-04):
在cadence sigrity里面可以直接查看互连线的寄生参数,或者用q3d提取?

网友(2016-01-18):
回复 楼主:

   给您点赞,版主

网友(2016-05-26):
大神们 我想请教下如何测量高频下电容产生的寄生电感?能否用矢量网络分析仪测量?

网友(2017-02-04):
个人认为信号回流的影响最大,不只是考虑线宽线距

网友(2020-07-17):
单纯讨论pcb上的寄生电感意义不大。
因为pcb上的走线有寄生电感,同时也有寄生电容,把它作成传输线更合适。

至于绑线,可以只讨论寄生电感,这是因为绑线悬在空中,寄生电容很小。在1-3mm范围内,1nH/mm这个原则还是很准的。可以用ads仿真来验证,ieee上也有专门的论文讨论这个问题。
但是要注意,绑线本身具有弯曲度,因此其长度不是单纯的水平方向的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