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帮我看看这个电容的干什么用的?

楼主(2012-03-26):
有人说那个电容 用来产生 斜坡的。就是能检测电感里的电流。

我想知道它这是如何检测 如何产生斜坡的?

期盼解答。

网友:
不晓得哦·

网友:
在高压DCDC中,功率管一般是LDNMOS管,这个电容是在SW端为高时,把驱动电压泵上去,保证驱动NMOS的GATE比SW高。

网友:
并不是用来检测电流的,检测电流的电路集成在芯片中,BS你直接看成比SW高5V的电源就可以了。

楼主:
终于搞清楚这个功能了。

专业的名称为自举。  电流检测也清楚了。得好好想想

这是个电流型的DCtoDC的?   怎么看他是不是电流型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是自举电容,这是因为high side mosfet是NMOS的缘故,若果是PMOS做上管,则不需要此电容,当然目前的技术,也只能是NMOS做上下管。
主要是为了在下管导通时充电,在下管关闭时提供比NMOS的S极高Vcap的电压,起到BST作用,维持NMOS上管饱和。
至于电压型还是电流型。。。。。。目前基本都是双环反馈的,输出分压那部分就是电压反馈,检测电感电流那部分就是电流反馈。
所有外部元件都可以通过IC的规格书来计算得到。
你可以试试推导一下。

楼主:
我刚刚看了 精通开关电源设计 一书,刚刚更新了我对电感特性的了解。了解里面的r  Ipp参数。

这是我以前没有想过的问题。 很有吸引力。

不过 我没有学过运放,对反馈频率特性不了解只能慢慢来了

网友:
恭喜你自己弄明白了,还是要自力更生呀!

网友:
自举电路,自举电路FD有一篇不错的讲解

网友(2012-05-08):
it is charge pump capacitor. To supply VCC+5V for NMOS gate driv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