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dft中的set_test_point_element

楼主(2012-03-26):
不知道这个这个命令的具体使用的场合是什么?为什么要要设置测试点?
man set_test_point_element 看了下,中间有很多值不知道什么意思
重要一点对于IP的端口来进行设置set_test_point_element应该怎么设?
请哪位大侠解释下,多谢!

网友:
当然都知道,DFT SCAN 测试是对DFF 插链测试,也就是说,当你PORT 跟 DFF path上有组合逻辑的时候,这样你就测不到了。 set_test_point_element 命令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dft中因为存在一些黑盒子,或者ip,这些黑盒子或者ip的输入输出是不可观测和控制的。
所以就需要wrapper。这样ip,黑盒子的输入和输出就可观测和控制。
set_test_point_element 正是用来插入observe point

网友A(2021-06-21):
是用来插入observe point  control point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用来插入observe point  control point

您好,dft中因为存在一些黑盒子,或者ip,这些黑盒子或者ip的输入输出是不可观测和控制的。所以就需要wrapper
这里的wrapper指的是什么?

网友(2022-01-06):
引用 网友B:
您好,dft中因为存在一些黑盒子,或者ip,这些黑盒子或者ip的输入输出是不可观测和控制的。所以就需要wra ...

您好,请问您现在有没有DFT的插入观察点和测试点的脚本呢?我这边写了一个,明明看到ip的输入和输出都能分别牵出,连到我写的寄存器链上,但是dft drc还是报test -451的 黑盒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