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一个关于接口电路的问题,大家帮帮我吧.

楼主(2012-03-26):
由8个不同的传感器,收集8路输入信号,都要交给ADC处理,ADC是一路输入,由8路输入到ADC,中间的电路怎么连接的,只要能够实现对这8路信号处理就行.
我是新手,请大家帮助下.

网友:
MUX 数字控制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