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中如何限制所有的port在右边

楼主(2012-03-26):
各位大侠你们好!
小弟现在使用ICC做floor planning的时候,希望把它的所有port放在右边,并且希望中心点在右边中间的某个位置,请问各位大侠,使用什么命令才能办到。
再次感谢!

网友:
要是数量不多的话可以一个个挪,然后导出一个脚本供下次跑的时候用,呵呵

网友:
set_pin_physical_constraints -pin_name -side -offset ...

网友(2014-03-25):
正如楼上所说的那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