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rtuoso的warning怎么解决?

楼主(2012-03-26):
*WARNING* Unable to find font name: "-*-courier-medium-r-*-*-12-*".
*WARNING* Cannot find textFont.  Trying font "fixed".
*WARNING* Unable to find font name: "-*-helvetica-medium-r-*-*-12-*".
*WARNING* Using the text font to present labels.
*WARNING* Unable to find font name: "-*-helvetica-medium-r-*-*-14-*".
*WARNING* Using the text font for Help dialogs.
*WARNING* Unable to find font name: "-*-helvetica-medium-r-*-*-12-*".

好像是缺少某个字体,不知道是缺了哪个,谢!

网友:
ubuntu中是xfont

网友:
Although Virtuoso issues warnings, problem is with missing Linux fonts. Concentrate on your Linux installation (Virtuoso is OK). Take note of the missing font names, Google and find out how to install them.

Good luck.

网友:
没遇到过唉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请问是libXfont么?这个已经装了,还是报这几个warning

楼主:
回复 网友B:

Thanks very much for your info. But I have googled already, there is no useful information on these fonts.
Could you help me to dig the detail? Thanks!
I have just installed IC615 on CentOS6.2

网友:
回复 楼主:
I do not know Linux and trying to learn myself. I google'd and find out two relevant answers (useful? may be).
This says what I was saying --- Linux is the culprit cadence is OK.
http://www.cadence.com/community/forums/p/19689/1286108.aspx

And this could maybe lead you somewhere (I got similar -- but not the same -- font problems with Fedora14 and Linux problems were major hurdle to Cadence installations. I solve them mostly trying to reinstall font packages. Also I have 64bit operating system and Cadence requires 32 bit fonts with the same names and these 32bit fonts need to be installed. I found that 64 bit Linux operating system does not like to install 32bit fonts and libraries -- remember I do not know Linux)
http://sourceforge.net/mailarchive/forum.php?thread_name=256353.94865.qm%40web114611.mail.gq1.yahoo.com&forum_name=graphicsmagick-help

One more thing:  Any installed package font etc may not have permissions set right.

sorry for not able to help more. Good luck.

网友:
回复 楼主:

    xfonts-100dpi或者xfonts-75dpi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不过装了100dpi,还是有下面的warning
*WARNING* Unable to find font name: "-*-courier-medium-r-*-*-12-*".
*WARNING* Cannot find textFont.  Trying font "fixed".
*WARNING* Unable to find font name: "-*-helvetica-medium-r-*-*-12-*".
*WARNING* Using the text font to present labels.
*WARNING* Unable to find font name: "-*-helvetica-medium-r-*-*-12-*".

网友:
回复 楼主:

    两个都装试一下,我也搞不清具体依赖的是哪个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
应该是只要装75dpi就行了,我删了100dpi也没问题的

网友(2013-03-18):
回复 楼主:

   请问你的问题解决了吗?我在centos6.2中也出现了同样问题~

网友(2014-04-10):
64bit centos6.5 下安装615也出现了, 如何解决?

网友C(2014-08-24):
回复 网友D:
yum install xorg-x11-fonts-ISO8859-1-75dpi
i use this in centos6.5, it works!

网友(2014-11-16):
把所有75dpi都装上就OK了,我的解决了

网友:
按照14楼的方法解决了

网友(2016-05-26):
Thanks. The problems are fixed.

网友(2017-02-23):
xiexie 上面的帮助!!!

网友:
xiexie 楼上的各位大侠,这个安装非常有用!!!

网友(2017-06-12):
同问,我也是这个问题,但是能启动virtuoso

网友(2019-10-08):
引用 网友C:
回复 网友D:
yum install xorg-x11-fonts-ISO8859-1-75dpi
i use this in centos6.5, it works! ...

谢谢大佬!Redahat 7.6 IC617 问题解决

网友(2021-03-04):
Redhat 7.8 IC617的问题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