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cd文件如何生成pattern文件

楼主(2012-03-26):
想要生成测试芯片的pattern文件,已经有vcd文件然后怎么做。需要输入什么指令,在服务器terminal中输入还是在nc-verilog下输入。还是在其他什么地方。。。

网友:
这问题得顶一个

网友:
首先要看你的测试机台认什么格式的pattern,虽然所有pattern都是01HL,但是不同的机台认的格式或者排列是不完全一样的。有了vcd后用专门的工具是转一下或者自己写个专门的算法转一下就好了

楼主:
是V50测试机用的pattern。现在已经进展到,把vcd文件变成了vec文件,和V50的pattern文件已经很像了,但还有些要修改的。。。改完后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