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OS管的宽长比

楼主(2012-03-26):
请问各位大侠,为什么在设计模拟集成电路,MOS管的要尽量设计成方形,而不是长方形呢?这样有什么好处呢?

网友:
通问啊,求指教

网友:
谁说要方形的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没听过啊,只听过匹配的管子阵列最好是方形的

网友:
沒這個規定吧!除非拿MOS拿來當電容吧!

网友:
有这种说法?减小栅电阻吗?

网友:
单个肯定是长方形的吧,一般是几个并联作出方的

网友:
不一定要方形啊

网友(2012-09-26):
是一大堆MOS管匹配的时候做成方形的吧,管子的形状跟那些无关啊

网友:
从没有听说过要把管子做成方形的,你是听谁说的?

网友:
被忽悠了。。。

网友:
看过的版图好像没有这个要求把 ,除非为了匹配吧一些管子放在一起,或者做电容有可能吧,没有规定吧 不然不崩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