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单级放大器增益一般为多少啊?.13um工艺

楼主(2012-03-26):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用core device当然到不了40dB,要做cascode结构

网友:
尺寸搞大点。上60dB绝对没问题

网友:
单级想达到100+估计要用gainboost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教一下兄弟,gainboost是什么结构啊?

网友:
40+是没问题的,就是用你的结构。刚好有一个,你试试。

网友:
cascode结构或多级结构

网友:
40dB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
    请教这个,尾管栅压与NMOS阈值相差几十mV的样子吧? 这样在电路中会不会有什么不好的影响。。。
在学校的时候经常说要有个0.2V的过驱动电压的说~~~
ps:为了这个0.2V,最近经常用倒宽长比的NMOS管。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觉得你可能静态工作点设计的不是太好,一级增益应该能够轻松达到20dB+的。

网友:
单级可以考虑让对管工作在亚阈值区。

网友:
单级要gain用cascode

网友:
偏置电流取1u,L取4试试,应该在60以上!

网友:
回复 楼主:

电流使劲小,栅长使劲大 ,增益会很大

网友:
单级放大器增益可以通过增加输入管跨导或者mos负载电阻,前者可以通过减小bias电流实现,让其工作在weak inversion. 后者可以通过减小bias 电流或者减小沟道长度调制系数(lamda)实现. .13um工艺取2um的gate length lamda就快小到饱和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gm不是与Id成正比吗,怎么还减小偏置电流?

网友:
还要看带宽